接了一块主板,华硕P5P43T si故障

楼主(2014-03-19):
新人,请教一下名位老师,某网吧一块华硕P5P43T  si,故障为第一次加电能点亮,但才读硬盘一会直接重启,重启后不亮(跑码D4或D5,内存条没问题)。必须取下插头,再开机才能点亮,

网友: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大吗

网友:
大致的方向就是,先放电-裸板触发,不行就先换个电源,然后再换CPU内存之类的,再就是板的问题了,这下就按Intel时序维修,不显示的时候重点测量内存的供电和时钟,还有BIOS,有条件就刷BIOS,再就是北桥,用风枪那北桥吹热再上电看,

网友:
更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桥空焊的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都需要排除

网友:
桥空焊,的BIOS问题吧

网友(2014-07-21):
桥空焊了吧

网友:
我有一块现在跑C0内存条件正常~换桥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