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3-19):
起先拿过来是显卡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了块可以开机了;但是使用时会不定时掉电!掉电后电源回到正常待机电流,马上开机也没问题,总线供电18V没掉!这毛病该从哪里下手检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楼主啊,你这样说根本没人能够帮助你的,你要写清楚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什么版号,这样才能帮助你啊,你这样说的不明不白没人说的出来的!

网友:
说的是,至少说明白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啥有用的信息都没提供~~!!那你就从供电和温控(温度)方面着手吧!!!供电重点在CPU,显卡,转换电压这块!!! 简单的方法开机看哪个管比较烫,如果没找到。就示波器打下电容看哪个滤波不良! 再不行就用最笨的方法双通道抓看哪个电压先下来!!!建议你先用复位信号和转换电压做比较,看是前级供电引起的还是后级供电引起的。。。这样做就是把故障分段~~!!
如果供电和温控没问题,这样就不好玩了!!是你的显卡没做好???呵呵,我也只能瞎JB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