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尾插改装

楼主(2014-03-19):
三星手机一个,原尾插和充电器已经损坏,不能充电。
因为买不到尾插配件,正好手头有v8智能机尾插,决定改一个上去,只要能充电就可了。
上改造过程:

因为v8尾插较短,决定另一端加固一下:

装机试机

网友A:
哥们是搞手机维修的?

网友:
话说这手机是JAVA系统吧,我曾经有一个类似的

网友B:
太山寨了吧,怎么还用的NOKIA的电池

网友C:
楼主是那里人呀,这手机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是搞手机维修的?

带电的全能修

网友(点评):
核反应堆也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山寨了吧,怎么还用的NOKIA的电池

有原装的。诺基亚的电池和原装的长度一样触电一样,宽的不够。就是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那里人呀,这手机还用

怀旧  呵呵

网友:
楼主还行哦!   赞一个

网友:
山寨三星吧

网友D:
MTK芯片  不解释

网友:
焊接要点技术

网友:
手机老了,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MTK芯片  不解释

哈哈!!!!!!山寨不一定!谁说三星就不用MTK芯片呢?

网友(2014-04-24):
真了不起啊!我 也 是搞手机的!真厉害

网友:
这能插几次

网友:
还行吧。一直在用着,没出问题。呵呵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线啊,看起来那么细。这是在哪买的啊?叫什么线啊?

网友E:
地线,随便接那里都可以的吗?我看你把地线像是接到旁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线啊,看起来那么细。这是在哪买的啊?叫什么线啊?

修手机用的绝缘免刮漆飞线。3元一小卷。淘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线,随便接那里都可以的吗?我看你把地线像是接到旁边去了。

是的,地线公用的。这是我的个人习惯,接在原来尾插得-极。

网友:
厉害  论坛处处 有大神啊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高,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