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三星RC510笔记本USB被静电后失效,对地电阻无穷大,如何判断解决?

楼主(2014-03-19):
前晚,用笔记本准备给手机充电时,忘记除静电了,拿起已经插在USB接口上的数据线时,很强烈的静电声音后,四个USB口都不能用了。
USB口的5V供电电路没损坏,因为插上手机后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笔记本的内置摄像头也失效了。设备管理里,蓝牙设备不见了。HDMI接口没条件测试是否还能用。
用模拟万用表测量四个USB口的对地电阻,都是无穷大。
本以为测量对地电阻短路,南桥击穿,BGA个新的HM55南桥。
现在USB口对地电阻是无穷大,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到底是开路了,还是南桥虚焊了?
如果开路,是不是电阻或者电感什么的断掉了,我自己用电烙铁焊一下就可以了?
我对电路一窍不通,纯小白。。。谢谢各位!

网友:
废话少说直接换南桥

网友:
谢谢指点!我也这么想。

买个新南桥+BGA焊接费+来回路费,200块钱没了.

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