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9):
今下午来了一款HP 6910p 的本 客户说是青灰青的不亮了,拆开之后看看是因特尔的桥 ,显卡集成在北桥了 轻烤了一下和原来的问题一样 加电到0.93~掉到0.77 之后掉电
显卡
掉电

网友:
北桥短路了吧

网友:
没有假焊之前是这样吗

网友:
有没有动过其他的地方

网友:
别担心,这板很平宜~我记得有次给师弟搞南桥掉了好多点,我懒得补直接换块。

网友:
看来是北桥供电出了问题了,查一下看看、、、、

网友:
看下北桥附近有没有小电感开路的哈

网友:
谢啦 上面的朋友·又烤了一下北桥 换个内存好了

网友:
到底是北桥问题还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