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除了恢复数据外,会不会修改分区表?ghost分区与硬盘,主要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4-03-19):
开始以为ghost还原只是还原数据,后来才发现他也可以改变分区类型,就是说他已经动了主引导扇区里的分区表了。那么除了这个,还有哪些关键位置会被他修改?比如各分区的引导记录会不会被修改?

常见的ghost分区与ghost硬盘,两种还原操作在关键位置上的处理,有什么主要区别?

网友A:
分区GHOST不会改变分区,也不会动MBR,磁盘GHOST会改变分区,会动MB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GHOST不会改变分区,也不会动MBR,磁盘GHOST会改变分区,会动MBR。

感谢罗工指教!
很奇怪,我换同事的u盘,进pe恢复相同的gho文件,竟然没有出现启动出错的问题。我的u盘进pe恢复gho文件就不行,但如果我用我的u盘进dos工具箱,然后用ghost命令恢复相同的gho文件,也没问题,只是比在pe下慢很多。

我和同事的u盘是使用不同的工具做的,我的是晨枫,他的是电脑店,开始都是能用的。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  我试试下

网友:
ghost 装系统时小心点  数据容易丢啊

网友:
读取时不会改变,写入时可以改变。可以这样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