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pci a15脚具体是怎么走线的

楼主(2014-03-19):
如题  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你找个旧主板 跑西安就知道了

网友:
跑线 打错了     这东西说也说不明白   主板不一样线路可能不一样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A15  一般都直接进IO的,线路比较好跑,直扫就行。 中间就算有电阻都是0R的。

网友:
不懂,新手学习篇

网友:
不必只想PCI怎么没复位的。查南桥复位条件  供电,时钟 两个PG.如果都有没复位查PLTRAT#中间有无断线。经IO复位PCI的不多具体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