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34E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4-03-19):
     今天同行拿来了一个BENQ R34E笔记本,听说装不进系统,于是拿来开工,看配置,那就装个xp吧,GHOST完了以后,重启,初始化,安装WINDOS.
于是开始打驱动,我去,一打就完了,机器不动了,好吧!那就重新GHOST,不打驱动看看,最后还是不行。然后旁边有位老兄说装WIN7看看,好吧。那就装WIN7 32位,GHOST完了以后,重启,不打驱动。等了老久,可以了,软件也导入完了,也完成了安装,但就是不重启,时间也停止了,好吧,硬关机,重启,WINDOS出来了
      但是,我去,WINDOS出来以后又黑屏了,重启两次都一样,难道是没有引导,好吧,那就重做WINDOS引导,结果还是不行,然后黑屏之后,看了哈电流掉到了0.95,硬盘指示灯也不闪了,难道是档在了内存,于是拆机,擦了一哈内存,结果OK 了,然后又试着装了XP,也OK 了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大神不要喷水啊

网友A:
有这回事,下次注意,我这有台华硕,装系统死机,蓝屏,硬盘拆下,进PE蓝屏 有次电流跳到1。5不亮机,怀疑是显卡,楼主指点下吧

网友B:
内存接触不良或者不兼容都会这样。。。

网友:
内存接触不 好,引起这种问题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回事,下次注意,我这有台华硕,装系统死机,蓝屏,硬盘拆下,进PE蓝屏 有次电流跳到1。5不亮机,怀疑 ...

先考虑哈外设吧,逐一试吧,然后换一个硬盘做系统看看.如果所有都试过了,那就只有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接触不良或者不兼容都会这样。。。

但是最开始不能装系统很是郁闷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