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这样花屏求助?

楼主(2014-03-19):
显卡和显存都换新的还是这样花。内屏不显,这是外屏图片

网友:
都没有看到图片,问题是现在这个显卡都卖到两百多一片了

网友:
没图,,这是客户刚拿过来的现象还是说是你干过之后的情况。。。

网友:
千万别自己换这个显卡。这个是灌胶的。拆芯片的时候掉点

网友:
现在不好修的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没看到图,干大元件前先看看条件阻值啥的再动手也不迟啊

网友:
  貌似这机器灌胶的,显卡确实不好搞,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图片发不上呀

网友:


网友:
楼主你这是显存有问题不是显卡。。换显存吧

网友:
4颗显存全换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爆了或者断线了

网友:
断线了。E40都是灌胶的,

网友:
内存有可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