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掉电维修过程详解(图文),求加分就行

楼主(2014-03-19):
同行的机器,一早送来说:原来就是进系统掉电,然后他装系统各种装不上,然后就拿给我修了。拿到手按照常规测试,进BIOS也掉,进PE也掉,不插内存也掉,而且掉电时间几乎是一致的,按照常规思路,加焊EC,刷EC 南桥BIOS,等,还有网上一个小朋友说的声卡虚汗也可能导致,我就直接拆了再次测试还是掉。找到N4030图纸打开37页,用示波器2V一格100US 开机测EC 20脚(PCH_RSMRST#)

时候这个脚瞬间掉下来然后迅速回到3.3。翘起20脚在EC20焊盘处飞一根线,先插上电源再把这个线焊接到线性3.3V(为什么要插上电,再焊接到线性3.3,因为PCH_RSMRST#这个信号要在南桥RTC电压后再出才能有效,不然你无法唤醒南桥开机)再次开机测试机器这回不是掉电了 而是黑屏了电流在1.4-1.5徘徊。屏上还有黑影,但是无字符。我就果断的去把显卡加焊了一遍,再次测试还是一样。打开图纸90页时序部分,时序在PCH_RSMRST#上一个是(SUS_PWR_DN_ACK),

这个信号是南桥RTC正常后 南桥的32.768启震后,由南桥发出给EC 101脚,意思是:告诉EC,南桥的待机已经准备好。(当然之前已经多次测试RTC供电,电压一直很稳没有掉过,所以我这回把南桥也干了下,无果,再换了一个,还是无果。)现在再来测下(SUS_PWR_DN_ACK),

发现掉电后这个信号也瞬间掉了一下,看来问题应该在(RTC供电到南桥焊盘或者32.768),先测下南桥的32.768发现掉电时候波形也瞬间停了一小段,呵呵,接下来你们猜到是什么导致的吗? 我先把32.768去掉 打了下两个脚的阻值,

发现都是正常的,然后换掉32.768,连同两个谐振电容,再次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掉,那就应该是RTC到南桥的焊盘接触不良了或者其他原因,打开图纸24页,

为了测试先去掉R2402 R2403 直接各一坨锡过去,再次测试,还是一样掉,然后去掉C2401 C2404 再次测试,这回好久没掉了,装好机器,装上系统测试到下班,很稳定。,维修过程比写的还要麻烦,为了节约时间,就写了几处重点测试,当然维修过程真实有效,发表此贴并不是炫耀自己,只是想给这个N4030补上一个掉电维修的案例,给大伙多一个思路,少走弯路,快速赚钱。

网友:
纬创 代工的?

网友:
具体到图纸  研究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这种掉电大家会考虑CPU的供电,也就是CPU的电容等,没想到会是这两个电容,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呢?前后有没有比较呢?

网友:
不返修就好。我修过AMD的芯片组,没有这个电容导致上电不显。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本你换完南桥后,风扇有没有一直长转不温控

网友:
AMD 现在很多机子COMS电池很快没有电的。可能就是这两东东搞的吧·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换个一样阻值的电阻吧!这两个电阻和电容组成RC延时电路,复位EC内部电路的。呵呵

网友(点评):
这二个电阻我也常直连过去。从来不见有过什么问题

网友:
是的,直连也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本你换完南桥后,风扇有没有一直长转不温控

没有发现   风扇有停过   没有一直转,我觉得如果把原来HM57换HM55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换个一样阻值的电阻吧!这两个电阻和电容组成RC延时电路,复位EC内部电路的。呵呵

这个严格来讲确实是RTC RST引脚,不过在因特尔芯片组这个可以不用延时,主要是后来的RSMRST会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这种掉电大家会考虑CPU的供电,也就是CPU的电容等,没想到会是这两个电容,不知道楼主有 ...

我只有一公司示波器只有一个表笔,还有一个不知道被前辈弄哪去了,待机部分我先测试过线性 电感 POK 掉电期间全部平稳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严格来讲确实是RTC RST引脚,不过在因特尔芯片组这个可以不用延时,主要是后来的RSMRST会起作用的。

RSMRST#是给南桥内部的ACPI模块复位的,RTCRST#是RTC电路复位信号,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