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 技嘉ga-ep43t-s3l主板?

楼主(2014-03-19):
谁修过 技嘉ga-ep43t-s3l主板?主板灯全亮然后反复重启 这个小料的下面2个脚通了但是我用吹抢 吹下来又查了是好的,谁知道是那里一路影响到供电问题或哪位修过这个主板请教下谢谢。

网友:
刷个bios   或是桥

网友:
不是说是南桥问题吗重植下

网友:
我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想说IO问题吧呵呵

网友:
查过那些地方  说详细点 才能帮你

网友A:
怎么不考虑COMS电池放电,简单下手,然后测PCIA15脚复位 看在主板重启的时候复位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考虑COMS电池放电,简单下手,然后测PCIA15脚复位 看在主板重启的时候复位有没有跳变

电池 放电找搞过了,复位开关我没见在那里着主板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测重启脚

网友:
ga ep43t s3l图纸有吗???

网友B(2014-04-26):
兄弟修好没有,我也 一块这样的板,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修好没有,我也 一块这样的板,求分享

是不是75232引起的?

网友:
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主板有通病的,呵呵,我也没时间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