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电脑联网不正常

楼主(2014-03-19):
一个宾馆电脑30多台。全是联想的品牌机有一体机和台式机两种。网络是路由器下面加交换机。每台机器IP地址自动获取。现在的故障现象为:很多机器看网络连接也是正常的就是上网要把网卡禁用一次再启用才能上网。系统重装也没用。装系统时硬盘对拷的。对拷后每台机器重新改名。装完系统上网就上不去。必须先禁用一次网卡再启用才可以上网。并且今天上网正常了明天还可能出现上面同样的故障。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点评):
不要图省事,一台台的重装——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如果做过系统封装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路由器和交换器的IP不会相同的吧?

网友:
真的是系统的原因吗?为什么学校机房也用这种方法重装系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
建议你驱动换下 可以不可以

网友A:
你Ghost系统记住了之前网卡的地址和 MAC,,,

把网卡卸载或卸载网卡驱动,重启电脑,,,

系统会重新加载驱动,,,

网友B:
是不是光钎FTTH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Ghost系统记住了之前网卡的地址和 MAC,,,

把网卡卸载或卸载网卡驱动,重启电脑,,,

这个好像有道理。我回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光钎FTTH网络?

是的。光纤的。

网友(2014-05-08):
不要图省事    一个一个装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共两层楼,3楼的可以用,2楼的经常本地连接受限制。昨天把交换机换了也一样,两层楼的交换机公用的一个路由。今天准备去换系统。有哪位朋友有好的解决办法求分享下,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DHCP获取租约的问题,个人建议查以下DHCP配置的过期时间,重新配置一些DHCP。

网友:
最好别自动获取,每台都手动填一下IP,不行再试系统和网卡。

网友:
地址池分配过期问题,HDCP局域网最好是用手工分配IP地址才会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交换机试试。

网友:
你是一台机子是这样还是全部都是这样啊,我觉得就只是网卡问题吧

网友:
今天搞了一家64台电脑,也搞得头大!

网友:
密码设置好应该是被局域网的人恶意入侵了或者病毒...................................
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4-06-17):
检查是否被Arp攻击了

网友:
换驱动,肯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2014-09-07):
应该按照路由器里的ip和dns把每台机器都固定ip,dns和备用dns也要填全哦!再试试捏!

网友:
    机子太多了  ip分配不过来

网友:
我觉得,系统都弄完之后,再统一接网线,然后再去设备间断电交换机和路由,先开交换机,等几分钟之后再开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