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60关机不能断电 机器已经修好。

楼主(2014-03-19):
联想b560原来的故障是无待机,3V 5V,刷BIOS后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是关机不能断电。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故障一样。求思路。或者那位大哥这个型号的BIOS给我传上来。试试板号,10203-1  LA56 MB,网上的几个BIOS在我这机器都不好使。我到淘宝买了一个,刷上去OK了。谢谢大家支持!

联想B560 10203-1.zip

网友:
期待楼主的分享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嘛

网友A:
把BIOS电池放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电池放电试一下。

已经放过了

网友:
连硬盘都换了

网友B:
这样呀,那么显示关机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那么显示关机界面吗?

屏幕已经关了,就是不能断电。电源灯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