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3842 19v电源 怎么修改16v电压

楼主(2014-03-19):
请问 3842 19v电源 怎么修改16v电压

网友A:
应该有431稳流电路的。调节431的采用电阻试试看吧。

呵呵,采样电阻

网友:
哦 我试试看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431稳流电路的。调节431的采用电阻试试看吧。

电压是降下来了 ,就是有点不稳定。15-16.5的跳变

网友:
431工作有条件,改电阻让431的工作电流在工作区间,比例不变。

网友:
通过计算,再改成固定电阻比较好。可调电阻用时间长了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