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 硬盘扫了一下就悲剧了

楼主(2014-03-19):
品牌机里面的盘  之前只是C5 C4 黄了    用MHDD扫了一下  结果出现红了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有可能G表满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
G转P,就可以解决

网友:
很多人认为MHDD是修坏道的最好选择,少量可以,上了几百个坏道的用它就会造成你这种情况

网友:
wdr5.3,清g表,低格,不行察除,还有坏道校准

网友A:
坏道的问题,做G转P,复位SMART表,逻辑扫描加P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道的问题,做G转P,复位SMART表,逻辑扫描加P表。

版主大人  能麻烦详细一点 操作方法吗 谢谢了

小白一个 谢谢了

网友:
版主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实在不行就换新盘吧,现在硬盘也便宜,还是数据重要哦。这盘修好也就值一百多块钱。

网友:
坏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版主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先换新盘,再学学修,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修坏道MHDD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