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AMD主板后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4-03-19):
因之前昂达P43主板坏了,换了块华硕N78主板进系统蓝屏,因装了很多商业软件,不想重装系统,用xp安装盘修复了走到进度条还是蓝屏,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重新装系统,蓝屏是因为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重装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可以进安全模式

网友:
把驱动重装一下

网友:
在安全模式删除了驱动进正常启动还是会蓝屏

网友:
有高手解决过这问题吗?

网友:
换了主板得重新安装系统啊,估计还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吧  估计楼主也不是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