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12供电只有5V

楼主(2014-03-19):
我有一块板子,12供电在不连接高压板的情况下测的是5.多V,求解

网友:
最好能上电源板图或者告知下具体型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8脚芯片的小电容坏了   换就好了

网友A:
最好能上电源板图

网友:
电容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上电源板图

就是这块电路板,我换了好多东西都不行,光耦,稳压二极管,还有PWM芯片,都不可以,还是不到12V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我都看了

网友:
12V 周边的电容换掉,不鼓包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