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I3 板号BA41-01190A. 不认硬盘 〈菜鸟进来〉

楼主(2014-03-19):
  本人新手,学习修电脑4个月没有独立修好过什么机器,当然我们修的一般都是二修或者三修机。常常看别人的帖子,有点手痒,第一次发贴,忘大家多指点,老鸟就别忘下看了。
  今天老大心情好,叫我拿了一个机器看下,说:这是我们维修部的人修过一次的,也是不认硬盘,刷了个bios好了,客户几天又拿回来了,还是一样。拿个来首先检查配置是否和维修单一致,通电检查确认故障现象,能开机,不认硬盘,usb可以用。心想:既然上次刷个bios好了,会不会是bios有丢了,因为有的机器直接拔电会丢bios。 no,应该先简后繁,还是先换个测试硬盘试试吧,还是一样,bios恢复默认,还是一样 。没辙,拆机,刷bios,5分钟搞定〈虽然我们技术不咋的,但是干这种学徒做的事还是不错的〉 怀着期待的心情开机,还是一样 不认盘。我怎么就没上一位运气好。 不过没事,我还有招,虽然学校教的不怎么样 ,但这种小ks还是应该有思路的。拿出万用表,硬盘接口乱搓一通

就一个供电5v正常 ,4根总线阻值无穷大,象我这种菜鸟一定以为桥坏了吧,其实不然,看一下这四根线连哪里去了

哦,原来经过4个电容到桥的,找到主板上的电容,测电容到桥的阻值都在400左右,电容另一端到接口也没断线,桥好像也没问题啊。直接找块料板找了4个同样的电容给换了,通电一试,呵呵还是不认硬盘。 还有一步了,桥里面stsa模块的外围电路,看图应该有几个上拉供电,可是这板上的贴片都没有标序号,没法找。怎么办?拿着表笔在桥周围乱扫一通,那些电阻,电容,上都有电压,机器是可开机的应该没缺什么供电。那究竟是哪儿的问题呢?老师不是讲过硬盘不能用,就硬盘 硬盘和桥的线路 除了就是桥了啊。等等先想一想 1 bios刷过,是好机备份的,确定没问题。 2  硬盘也好的。3 硬盘接口仔细检查过,没问题。4 接口到桥的连线也没问题,中间的电容也换了 也没问题阿。5 最后就剩下桥了,那阻值是正常的啊,电压也有啊。想我们这种菜鸟一般不能随便动桥的,万一弄死了,一个月的肉钱就没了,纠结了半个小时,还是动吧,难道这种小问题给老师,多丢脸!死就死吧,再说了老师教的招都用完,要是动桥都不好,那就是老师留了一手,不能怪我,你们说对吧。先烤板2个小时,涂点焊膏加焊一下试。本来没报什么希望,插电一试,你们猜怎么着,现在我才相信刘谦的见证奇迹的时候,有时还是真的。我想都知道结果了吧, 进系统试试功能都正常,反复开关机 ,好了。
好了废话了半天,把图纸和bios送上,虽然论坛里有但好多都不能用。
三星 R429

网友:
那四跟是信号线,电容是通交隔直的

网友A:
呵呵,技术很不错啊,思路清晰,你那很专业啊,加焊前还烤板的啊

网友:
那四个是耦合电容。

网友:
思路清晰,有思路清晰主板再难的也不用怕了。加油。你的水平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B:
基本功很扎实,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告知一下烤板方法,谢谢。

网友:
加油哦  以后你会越来越厉害的  我也是新手  共同努力

网友:
这三星板,技术不过关的没烤可能变形。。。

网友:
我这新手表示向你学习

网友:
新手有这技术不错了哇 赞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烤板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不认硬盘加桥也行

网友:
怎么烤板望告知一下

网友:
学了四个月可以上手了,不错

网友:
上来不是先干桥而是先测电压神马的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干桥不是基本功吗  和拆电容电阻没什么区别啊  干坏主板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技术很不错啊,思路清晰,你那很专业啊,加焊前还烤板的啊

我们这里规定的,不烤板,坏了自己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在成都学的      府清路

你是谁,认识吗,我是来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很扎实,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告知一下烤板方法,谢谢。

扔烤箱里。几个小时拿出来就ok

网友:
单桥 不认硬盘 算是个通病啊

网友:
主板烤过和没有烤直接上焊台成功率是有区别的 有的会说不烤也能做好 我个人感觉还是烤了再上焊台更放心点

网友:
还是不错的技术

网友:
楼主你的烤箱好多钱。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扔烤箱里。几个小时拿出来就ok

温度有要求吗?

网友:
思路也算很清晰,就是胆量不够大,所查的全部正常,就不用顾虑那么多,直接做桥就ok...相信你将来一定是个大师,比较细心。。。

网友:
楼主是新手就有这么好的技术,加油,收徒弟不?

网友:
不地道哈,第一个bios是我刷的,你也不能把我说的这么挫撒,老陈。

网友:
前途无量啊兄弟

网友:
板号BA41-01190A,与板号BA41-01192A有何不同?
我的R478,显卡部分背板上B516接3.3v的保险电阻没有!3.3v接电容接地了(实测)
BA41-01190A图纸用310m显卡,BA41-01192A没找到图纸,机器用330m显卡
这个“地”是真的,还是显卡短路坏掉了?
笔记本电压都对,就是进不了系统,屏不亮。
之前是使用中死机了,拔了电源,楼主帮忙看看!

网友:
呵呵,技术很不错啊,思路清晰,学习中。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确,只要有一段时间磨练相信一定能成为大师傅的

网友:
条理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有次接了个联想的二修板子,不认光驱,信号线电容换了,桥别人压过了,改了光驱的线路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怀疑桥有问题,一看点黑胶的,而且南北桥挨很近,最后放生了。。。。修商家赚不到钱,要是北桥爆锡麻烦。

网友:
楼主的这种检修方法和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现在很多板不烤的话很容易出问题的,我试过不少了现在都烤一下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