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不能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4-03-19):
CQ43单桥AMD,CPU板载,EC--IT8518E。被雷击网卡坏,正常进系统运行正常,关机后屏幕能关,电源指示灯亮,电流0.8A左右。进PE点关机就死机,强行关机能断电,桥已换,待机0.017A。求各位指点一二,接下来怎么操作?

网友:
亲们,点拨一二撒,BIOS已经重新写过,接下来是EC吗?IT8518E正在路途中。网卡坏不关机,去掉后还是一样的,必须网卡正常才能关机吗?

网友A:
等EC吧 或者把现在的EC加焊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EC吧 或者把现在的EC加焊下看看

加焊EC似乎没有道理,主要是没有关断MAINON,所以各主供电还在,电流才会是0.8A左右。强行关断是EC本省操作,系统关机则是桥-EC信号软操作。迷茫中。

网友:
顶一下,我昨天也修到这样一台机器,一模一样雷打网卡坏,BIOS,桥EC都换过还是一样,这机器只有INTEL的图纸,这个板AMD的S3信号不知道产生方式是否有不同,有点头大

网友:
要把好网卡装上才行的

网友:
占个座,修好了说下

网友(2014-04-2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358-1-1.html
这个情况和我的一样
EC用的一样
关机之后0.8A 电源灯常亮
但我这边是进水的 正想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