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时序

楼主(2014-03-19):
TB62501:(电源控制IC) (1)、第一个工作的IC: (2)、产生PMH4的初始供电:
(3)、供电 不受控 (插上适配器后就会有电压就叫不受控制)时钟(RC振荡)复位自身完成。 作用:
1、 负责控制中小电路的开启: 2、 保护电路的信号发生:
3、 对电池和适配器的识别和切换: 4、 工作电压和休眠电压的切换: 5、 对充电判断和管理:
PMH4(电源管理IC) (1)、第二个工作IC
(2)、PMH4:整个电路的电源管理中心 作用:
1、 触摸板、指点标供电的控制: 2、 触发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
3、 与南桥协作发生几乎有工作电压的的“开”信号:
4、 PC卡槽的控
5、 给其它设备提供复位信号:
6、 面板LED灯管理:
MAX1631 系统供电芯片: (1)、第三个工作的芯片:
H8(开机芯片) (1)、第四个工作芯片: 作用:
1、 键盘扫描:
2、 参与触发和关闭电源触发端: 3、 充电和放电的检测与传感; 4、 声卡的控制:
5、 风扇的控制;USB供电控制:
6、 Smbus(系统管理总线)控制与南桥联系: 7、 对电池温度的检测: 8、 保护信号的发出。
MAX1845 (CPU内核供电控制芯片) (1)、第五和工作芯片
ADP3205 (CPU供电芯片在主板背面) (1)、第六个工作芯片:
还有 南桥  北桥  CPU。
(1)、当供电正常时、DC16V送到TB62501 5 7脚和MAX1631的22脚、TB6201初始工作 (供电RC振荡、复位自身完成)、从59脚输出VCCSW(3.3V)电压给PMH4初始供电。
(2)、同时、经R903(10K欧)电阻为1631的23脚提供主控制信号开启电压 (3.3V)使1631中部分工作。 (3)、1631工作时必须使7脚、28脚有控制电压、当PMH4接到供电自检完成后、由其43脚联合62501的63、64脚输出高电平送到1631的7脚和28脚、此时、1631全面工作。
(4)、1631正常工作、输出VCC 5M和VCC 3M、送到H8的13脚和36脚。
(5)、同时送到开机键和南桥、使南桥处于待机状况。 (6)、南桥完成开机工作必须有待机电压和实时时钟正常工作、南桥待机时、其内部部分工作。 (7)、按下PW_ON
(8)、低电平信号分别送到PMH4的32脚和H8的20脚PMH4和H4接到低电平信号自检完成后、向南桥发出‘上电’请求。
(9)、H8收到开机请求后、经内部处理从19脚向南桥发出开机触发信号。
(10)、南桥自检后、经内部处理将SLP_S4置为高电平、向发出触发状态指令。
(11)、同时、PMH4接到该指令后、分别从71、72脚发出s3、s5信号到H8的113、114脚、H8通过其99脚送到PMH4的23脚、从而让PMH4开启各路电压。 (12)、PMH4分别通过58/84/63/70/89/脚向整机发出开机信号、让整机依次得到工作电压、如:MAX1845收到电源管理芯片送过来开启信号后、先后输出2.5V、1.5V、1.25V、1.2V、1.05V等外围供电电压、然后再送给ADP3205(CPU供电芯片)上电。
(13)、当以上部位供电正常后、H8从南桥17脚输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该信号后、表示芯片组上电正常。 (14)、当CPU供电芯片正常上电后、ADP3205也将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送给南桥、表示CPU供电芯片供电也正常。
(15)然后、再向时钟发生器芯片发出时钟开启信号、使时钟提供给系统频率。

(16)、南桥收到CPU供电芯片片发出电源好信号后、南桥将这个信号又送给CPU、告诉CPU所有电压KO: (17)、南桥将CPU电源好信号发出、首先自己复位、然后又将复位信号送给北桥、使北桥复位、再由北桥复位CPU (18)、当CPU接到复位信号并复位完成后、硬启动过程结束。
CPU复位完成以后会执行跳变并发出ADS(地址选通信号) 经北桥—南桥—最后到达 bios的INIT(初始化引脚)或CS(片选信号引脚)bios便通过AD线把内部post自检程序原路返回经南桥—北桥—最后由CPU来依次执行POST自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