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板为何不支持同一个CPU

楼主(2014-03-19):
两块技嘉GA-G41MT-D3 用同一个E6500 一块可以支持,,一块就不支持,跑DD,,但是用E2140可以用,,这是为何,,求解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先刷刷BIOS

网友:
版号一样吗?BIOS问题

网友:
版号一摸一样的的,,BIOS我把另一块换过去还是不行,CPU电压,桥电压都对比过一样的电压,

网友:
查下vid组合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等什么时候遇到了在分析一下

网友:
另一个主板刷下BIOS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CPU座有问题,重点看是不是有个别的针不到位,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芯片组不一样啊,还是需要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