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4-03-19):
换过驱动板,故障一样,确定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这个屏还有救吗,是一款长城18.5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A:
这个是重影你试一下换个万能驱动板看看如果好了就是驱动板故障修驱动板不行就是屏本身问题这个未必能修好修屏的都是50  50这个样子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重影你试一下换个万能驱动板看看如果好了就是驱动板故障修驱动板不行就是屏本身问题这个未必能修好修 ...

用通用驱动板试过了,同样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3-20 20:03):
非常感谢李璇同学,按照他说的办法居然能正常显示了,图在十四楼,就是有很强的纹波干扰,是不是这条线引起的呢

网友B:
我修过这样的,没办法

网友C:
基本上废了。。这屏已经挂了

网友D:
怎么看像再看3D图形 呵呵 测试下屏上的电路正常不?

网友E:
估计是屏的VGH到左侧屏IC之间开路引起的。可以焊根线一试:
把屏的铁框框取下来,就可以看到平的一侧有三块薄膜IC(不知你的是不是HT185WX1的屏),最上面那个IC的上边第五个点(从上往下数)。用刮刀轻轻刮开绝缘层,焊根线到屏的VGH端(IC上要点焊),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这种贴。

网友(点评):
大侠太佩服你了,你说的详细救活了我一个显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屏的VGH到左侧屏IC之间开路引起的。可以焊根线一试:
把屏的铁框框取下来,就可以看到平的一侧有三 ...

没错,是ht185的屏,是京东方的,用户说是突然之间就成这样了,偶尔还会正常显示一次,开机以后先是白屏,然后慢慢的看得到一图像,现像就是花屏,屏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图像的刷新速度,那我拆开看下是不是你说的那种问题,另外屏的vhg是哪个接口,不是太懂

网友:
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  屏电路各种 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错,是ht185的屏,是京东方的,用户说是突然之间就成这样了,偶尔还会正常显示一次,开机以后先是白屏 ...

屏上面升压部分一般都有标注的,标有VGH字样(好像在升压芯片17075E右边三个像三极管模样的二极管那里吧)。你仔细找找看!修好了没有?

网友:
给你附张侧边IC图

网友:
修屏难度太高,不像修板子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屏的VGH到左侧屏IC之间开路引起的。可以焊根线一试:
把屏的铁框框取下来,就可以看到平的一侧有三 ...

非常感谢,居然真是那个原因,现在可 以正常显示了,就是有很强的纹波干扰,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这是按照要璇同学的办法加了条线,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有很强的干扰,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按照要璇同学的办法加了条线,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有很强的干扰,还不稳定

我以前用的是很细的漆包线,修了三个屏都一切正常的。
看看是不是VGA线或主机的干扰?

好了好了,是VGA线的问题,换条线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废了。。这屏已经挂了

已经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像再看3D图形 呵呵 测试下屏上的电路正常不?

已经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这样的,没办法

按照李璇同学的方法已经搞好了

网友G:
没遇过这种花屏。。。学习到好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遇过这种花屏。。。学习到好东西了~

我也是以为这屏没救了,结果依他的办法居然起死回生了

网友H:
还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过 一定试试看  是不是只有京东方的屏才可以呢

网友:
正好一个AOC也是用这种屏,问题也是如楼主一样,我也要试试

网友:
可以。不错赞一个

网友I:
厉害啊  高手啊  屏也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啊  高手啊  屏也能修啊

这得多亏论坛高手指点迷精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过 一定试试看  是不是只有京东方的屏才可以呢

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第一次修好这个屏,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
没就,没就,,没就

网友J: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K:
这都能搞 太强大了

网友L:
这个还真没搞过 都没耐心 直接和客户说屏幕坏的。银子不多啊

网友M:
废物利用的很好啊  楼主  掏了宝了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废物利用的很好啊  楼主  掏了宝了   下次我也试试

这个确实啊,别人拿到电脑城被判了死刑的被我当废品给收了过来,没想到居然给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真没搞过 都没耐心 直接和客户说屏幕坏的。银子不多啊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搞好的,以前修的都是电路故障问题,这也是没想到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都能搞 太强大了

多亏论坛高手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我当时也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通用驱动板故障依旧,多亏论坛高手指点才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把逻辑板拆出来看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 你这瓶就废了。、。

已经修好了

网友:
驱动板,改一个就OK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