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驰GTS250-GD3 1G开机显存烫手花屏

楼主(2014-03-19):
网驰GTS250-GD3 1G开机显存烫手花屏,然后重启测试卡到R5就不下去了什么问题?

网友A:
显卡问题啊 换张应该就能跑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啊 换张应该就能跑下去了

我当然知道是显卡问题 我是要知道怎么修好他我晕显存全部发烫问题在那里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知道是显卡问题 我是要知道怎么修好他我晕显存全部发烫问题在那里那?

显存电压,显存供电对地阻值?供电可能偏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电压,显存供电对地阻值?供电可能偏高哦

我也是怎么想但是没找到关键那个坏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