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驰GTS250-GD3 1G开机显存烫手花屏

楼主(2014-03-19):
网驰GTS250-GD3 1G本来是短路开不亮风扇转下就停了 场效应管坏了换好之后,开机显存烫手花屏,然后把电重开测试卡到R5就不下去了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显存挂了或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挂了或是虚焊。

虚焊会发烫?

网友:
显存坏了吧  都发烫了

网友:
别人说是供电有进无出引起发热 也有说是供显存电压过高供电问题但是坏了那个我真没看懂哈哈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管要确定换的是同型号的

网友:
显存坏了  一般不用修了   我们这只加焊   修显存  太麻烦 还要判断是哪一个引起的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