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装WIN7 死机

楼主(2014-03-19):
A1278 10年机器 装苹果系统正常 再装双系统WIN7的 最后一步时 就死机了,换过硬盘和内存和外设   每次都这样但温度也不高啊!

网友:
会不会是不兼容????

网友:
换个p啊,至少你先知道能不能正常按装系统吧,一来就这那,你到底想说主板有问题还是无法成功安装双系统

网友:
有什么提示吗?比如蓝屏

网友:
示吗x太极图在我看来

网友:
我刚入门怎么能快一点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