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片改20针

楼主(2014-03-19):
屏脚定义:
20针定义:1供电2供电3地4地       5、6一对  7地       8、9一对10地     11、12一对1 3地    14CLK/15CLK/16地/17NC/18NC/19地/20地;
30片普分定义:1地2供电3供电4567到测试芯片/4到测试芯片8脚,6到6脚;7到5脚;测试芯片1234都接地/89一对10地1112一对13地1415一对16地17CLK/18CLK/19地20到30空脚:   我找了一张废弃的屏,把屏接口剪下来,把芯片带着,再找根20针的排线飞上即可,有认不到屏的,可以吧原屏的芯片换上,只为了了点分,有用看看,没用勿喷。

网友:
楼主要是能再拍张亮机图就更完美了,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这定义都能知道,多谢分享

网友:
网上有种转接口

网友:
请问芯片不剪是不是那个八角相片

网友: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码片吗?

网友:
历害啊 是不是 那几十条 线 全部都要接啊   还是只 要接  供电  地线 和其它的信号线就行了吧

网友:
累不累啊  看着就累

网友:
这也行,,我这有20针的屏幕,,没用,,

网友:
过时了啊  现在哪还用改

网友:
还不如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