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 挑战T61

楼主(2014-03-20):
机型:联想T61 (N修机)
故障:外接花屏,内屏灰屏

目测上家加焊了G86-740-A2(没除胶)
是人都知道打黑胶的芯片加焊是不会有结果的。

上家你这么牛,你家里知道吗?

风险蛮大,打算重植(省下的都是赚到的)

遗憾 除胶过程没拍下来,大致是 下270度 上245

30秒后直接翘下来的,过程很刺激

人算不如天算,重植完了还是涛声依旧。
怀疑显存,但是看了一下 显存的胶更恐怖。

上TB找小S 问了一下G86-740-A2
商家说这个显卡还分机型。NND 新的太贵了(一般我没买过新的芯片,全部买测试的,除非没有)

珠三角地区圆通还要三天才到,
下面开工
隔热要做好,不然死得很惨

上邢台咯,旁边白色是纸巾(泡湿的)

开始跑咯

上次重植已经除胶了,遗憾没拍照
现在取也就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了

完美无暇取下。准备换上所谓的测试版G86-740-A2

没焊接前来个合照吧

下面开始咯,重新换湿纸巾。

焊接开始啦

冷却几分钟后

显卡更换完成(终止吹水

各位看客!没啥高科技,看的爽吗?爽就点加分,安慰一下凌晨两点发帖的楼主。
若你看得不爽,请狂点加分。下一帖一定要你尖叫。

网友(点评):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
湿纸巾保护其他 巧取黑胶  不错

网友A:
谢楼主分享,用湿纸巾这个不错,好经验,楼主为什么第一次没焊好呢,还是显卡坏了,所以才换了测试的,测试的都怕是坏的。

网友:
可惜没有黑胶的图片

网友:
测试的不知道能用多久啊,这种芯片已经不敢碰了,伤不起啊,嫌贵就让客户拿走,这种钱还不如不挣呢,没准过不了几天有要返修。

网友:
用湿纸巾也是水冷却啊

网友:
昨天同行打坏一个。我拆下显卡看掉了好几个点,是T61P的G84的卡。

网友:
看到这种机器就是两个字 头大啊

网友:
历害 我一般都叫他们换集显的了  下次学下

网友:
学习一下,bga焊接呵呵

网友:
楼主搞得挺漂亮的。但我一般是加焊的,一般都能撑几个月。

网友B:
楼主,黑胶去得很好啊!能不能分享一下你除胶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楼主分享,用湿纸巾这个不错,好经验,楼主为什么第一次没焊好呢,还是显卡坏了,所以才换了测试的,测试 ...

第一次是重植,重植后发现是显卡坏了,不是空焊,只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黑胶去得很好啊!能不能分享一下你除胶方法啊?

撬下来后加焊膏拖一下,风枪200度,镊子慢慢挑

网友:
T61的显卡不好做,基本是南桥北桥都做完。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经常用湿纸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经常用湿纸巾啊

对于距离超过2CM的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