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这样花屏求助?

楼主(2014-03-20):
刚接到时内外屏都不显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风枪加热就这样,之后重置了显卡外屏还是这样花。显卡和显存都换新的还是这样花。内屏不显,这是外屏图片

网友:
我觉得大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要么就是板存问题罗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仔细看看有不有掉点,这个黑胶不好搞的!!

网友:
我上次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结果 我没修好!!~

网友:
重新换个新的显卡。。九成好

网友:
那你就要考虑你的焊接是否OK     对自己有信心的话  那你要查显卡的供电  时钟   和复位  那些条件了  不要乱搞了

网友:
e40是不好弄  显卡内存你都弄了肯定是哪里没弄好  在先弄现存不好在弄显卡

网友:
这种竖条花,是显存来的

网友:
你这个还是显卡问题。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把周围的电容换了

网友:
这种事显存问题啊遇到两台直接干显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弄过好几台了,都不怎么利索,最好的一个是用了一个星期就返修了,之后也没弄好,现在只能很无奈的带着黑胶加热一下

网友:
这种还是显卡这块出问题

网友:
等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前2天修到一台e40,,跟你这个毛病一样。换了显卡后比你这个还花。。重做显存后OK

网友:
内屏不显,显卡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再焊下显卡吧

网友:
换个屏试过,就是显卡,显存问题咯

网友:
等你维修出结果了指点下

网友:
很像显存  都换过新的了   是不是有掉点啊

网友:
换显存,光重置没有的

网友:
问下客户是不是摔过,看样子是板层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 干过两台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谁家买的显卡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好很多,但是要用显卡的测试程序测到哪个点坏了,能确定某个点的话,就能确定显卡或者是显存了
  显卡测试程序要下载,要会dos
  当然了,可能是你的显卡下面掉点断线,常规维修方法说不定就搞好了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这样的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就修到过

网友:
显存·   不过这显存也不好换····

网友:
干显卡干显卡

网友:
显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楼主换显存没啊

网友:
这个感觉是显卡的事  从新干显卡吧

网友:
兄弟,这种十之八九显存哦。呵呵。你真牛,带黑胶的显卡也能搞。关键是还没掉点。佩服。黑胶的卡对于我来讲搞10个要挂掉八个。太难了。

网友:
建议楼主吧,显卡芯片背面的显存重新直球,还花的话就果断换主板吧,E40真心不好修,就这问题我都遇到10多台了,就修好一个,表示压力山大哦

网友:
如果你换了全新的。那应该是你没做好,也可能是基板有问题,如掉点或暗点的。这个只要自己细心做会好的。

网友:
显存没焊好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些

网友:
显存 我记得见过

网友:
看着像显存  不过E40的板子大问题直接就换了    不然用不住

网友:
显存挂的了吧

网友:
显卡显存全部换新的试试,只能这样

网友:
显存旁边的电阻电容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部分问题,好好查!

网友:
楼主牛阿,这种机器也敢修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汗了,发热的过。

网友:
这板子恶心的很,灌黑胶,要是重植显卡都没用,基本可以考虑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