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三星R428的主板高清图 感激不尽~

楼主(2014-03-20):
就是这个主板 有几个电容掉了 不知道参数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   南桥后面   小电容~

网友:
学习了。 南桥后面的电容

网友:
你要说明那里的电容在不了

网友:
贴片电容可以不用管参数。找几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找大小一样的代换

网友:
我有   那里掉件  全图相机没那么好的效果 只能拍局部的

网友:
这板点位图都有了 你还怕找不到参数》??

网友:
南桥后面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要是没有会怎么样呢

网友:
我每次直接去掉 没装,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