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4N78-AM不能启动,如何入手。

楼主(2014-03-20):
M4N78-AM加电后,CPU风扇转动,测试板上板显示电源正常,但不跑码,最右面的数码管的小数点亮。问如何入手?
cpu

网友:
加焊北桥,之前修过一块

网友:
先量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每个人用的诊断卡都不一样,你可以拍张图片上来,这样热心的会员会更好的给你提供帮助,这种板子不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不好意思,还不够资格传图片,诊断卡是两位数码管,四个电源指示灯,分别是-12、+12、5、3.3V。开机四个电源指示灯都亮,数码管个位的小数点亮,但不跑码。

网友(2014-05-26):
谁有这板的图纸或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