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70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4-03-20):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并且进系统正常。可是关机后自动又开机了,强行也关不了 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查开机键到EC的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那路出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网卡引起的自动开机

网友:
问题当天已经解决了,网卡芯片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