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340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4-03-20):
如题,一台一代I3的戴尔3400一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只有背光无显示了。
安全模式能进,显卡驱动卸载也能进,官网的驱动全部打过了,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显卡是N11M-GE1-S-B1换过了全新的,故障依旧。显存没换过,加焊过。
不过这个机子的屏不是原装的,是换了一块的。140超薄上下耳朵的屏。
请问大家这个会是神马问题,戴尔这种屏会存在码片问题么?因为我换了很多屏来试,
有时候会分屏显示,如图,大家给点意见。原来的屏应该是碎了,没在手上。

故障已解决   就是屏码片的问题  大家以后换戴尔超薄要注意了!!!!!!!!!!!!!!!!!!!!

网友:
果断更换码片

网友A:
在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B:
还是换个屏试下,屏上码片可以刷

网友:
问题是旧屏不在手上 去哪找码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加焊显卡试试!

看清楚好吧 显卡我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个屏试下,屏上码片可以刷

屏换了很多了 也没听说有这么戴尔专用屏 码片怎么刷???

网友C:
多数是码片问题,找码片吧

网友D:
换个cpu试试看,上次惠普机器打不上显卡驱动。后面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数是码片问题,找码片吧

我也觉得是码片问题啊 找不到合适的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试试看,上次惠普机器打不上显卡驱动。后面cpu坏了

忘记说了 CPU我换过了的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确认你换的显卡没问题而且也换好了的话,就换码片吧

网友:
这种还得测试外接是否正常

网友F:
DELL确实很挑屏的,你外接正常的话,只能换屏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确实很挑屏的,你外接正常的话,只能换屏试试了

外接正常的   但是码片去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确认你换的显卡没问题而且也换好了的话,就换码片吧

外接正常的   但是码片去哪找?

网友:
百分百是显卡问题

网友:
码片最好是刷原屏上的,戴尔机器有的是挑屏,以前有款戴尔1318换上普通屏发虚,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楼主可以换个屏线试试  外接怎么样啊?正常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