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USB不好使

楼主(2014-03-20):
主板上所有USB口都不好使  前置的也不好使   BIOS里也调了   5v也有   对地阻也正常   怎么弄啊

网友A:
看下USN口有什么问题,这种问题笔记本出现比较多, H61那是个NV桥  这就不用多想了 就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USN口有什么问题,这种问题笔记本出现比较多, H61那是个NV桥  这就不用多想了 就是他

加焊过了   还是那样啊

网友:
哦。 那没得考虑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48M哪

网友:
没弄好   换板子了     谢谢了

网友(2016-01-24):
手上也有一片,听说是通病,没人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