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AMD主板

楼主(2014-03-20):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待机电压正常   无桥供电  无时钟供电    。。。复位键无效。
求大神思路 ··· 解决方法

网友A:
AMD时序:内存--VDDA2.5--CPU--桥/总线

网友:
不用看了 直接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那个上下管是那个芯片控制的

那个芯片啊···

网友:
如果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时序:内存--VDDA2.5--CPU--桥/总线

  我看着AMD 。构架图 ,明白这意思····   问题是没这图片···

网友:
附精英GF6100图纸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台式机不太明白   还有待学习

网友:
ECS板多数为NB虚焊和bios问题,  没NB1.25供电,那内存的1.8供电出来吗。 建议先测内存供电,打北桥的阻值查工作条件,然后可以考虑下I/O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的

网友:
这种板子好修啊,你要先看看有没有短线什么的,在就是BIOS和桥了

独桥的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很多没有图纸的板子我们也就只能跑线,当然有图纸就更好,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不明白  帮不了你了

网友C:
先查一下给桥供电的场管的G角跟哪个芯片通,可以试试换那个芯片。也可以试一下用手压桥看看,AMD的桥容易虚汗。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只要先看条件有没有满足     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工作      得抓住时序

网友:
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修成本和收入不成正比啊?AMD一般都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楼主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
ECS的板,特别是NV系列的桥都容易虚焊。不过没有桥供电,觉得还是要往前查一下电压

网友:
先修乔供电啊 看看乔供电的en来自于哪

网友:
我怎么看像是NV的芯片啊,,而且好像是无总线供电吧。。。楼主确定没说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给桥供电的场管的G角跟哪个芯片通,可以试试换那个芯片。也可以试一下用手压桥看看,AMD的桥容易虚 ...

虚汗  虚焊

网友:
亲    你测量没桥供电  打一下MOS管的阻值   看是否短路    再一表笔放在G极划IC     看IC有无供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拟的,怀疑是桥,加焊桥后还是一样,

网友:
事到如今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加焊桥吧!

网友:
主板让我吹报废来····· 郁闷

网友:
查桥供电场管G极电压,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为8脚芯片或者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