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3009一百多度

楼主(2014-03-20):
J13009带12v50W灯泡。三极管一百多度求解。驱动电阻51欧

网友:
用场管噻。内阻大吧?

网友:
       一百多度那不完蛋啦。你怎么测得温度的?

网友:
驱动电阻51欧??什么来的?驱动三极管我知道,驱动电阻??三极管怎会有那么高温也不烧呀!没散热风扇吗?

网友:
通电30秒三极管冒烟集电极焊锡都融化掉

网友(点评):
只是主开关三极管发热吗?其它的元件呢,看样子电路中有短路,检查吸峰电路、后级输出的整流管和电容,推动电路是否平衡电压有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