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显示为零

楼主(2014-03-20):
我这有两块硬盘(甲、乙),甲卡卡响,乙用能够识别但显示为零字节,而且检测不了,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小白

网友:
甲已经是挂了  已可能还有希望  你把线路板拆下来看看

网友:
什么牌子的盘?比较一下两个盘,如果完全一样,可以对换一下电路板,当然板上的rom芯片最好也对换一下,然后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