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HP新本通病 ENVY 闪两次灯

楼主(2014-03-20):
比较新款的I5HP本本 ENVY 4-1008TX 开机黑屏,键盘大写键闪两次灯,这个本拆后盖的,电源线拔掉,电池也拔掉,短接1分钟以上,短了不管用,再开机就不闪灯了,遇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请帮加点分,谢谢
通病
黑屏

网友:
静电问题嘛!还没有遇到这款机

网友:
还没有修到先记着!!!!!

网友:
没遇见过 以后试试

网友:
好的,留下以好试下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图片有真相

网友(2017-02-26):
没遇到过,不过已经记小本上了,谢谢

网友:
刷BIOS看看啊,很多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放电吗?短接哪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没遇到 这种· 都是刷刷··

网友:
放电放好一台,GOOD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可以有,的记下来。

网友:
这个必须记下,谢谢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惠普的商务机,直接不开机,短接后好了

网友:
天天都修通病机多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 必须收藏啊

网友:
没有图片啊

网友:
楼主短接哪里呀——————无显示,放电好了?

网友:
bios复位吗。。。。。

网友:
超级本中很常见,静电问题,很多机器都是放电就可

网友:
现在新机。好多都有这个问题。比如无线认的到。搜不到信号。。要恢复出厂一下。才行。。可能保护了

网友:
放电,刷BIOS

网友:
就喜欢这样故障,呵呵

网友:
手头有一个envy14 的机子,插内存一掉电,插二正常,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开机不亮,bios电池放下电就好。头疼中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记录一下

网友:
超薄的本子吧好像没有CMOS电池,以前碰到过几个放一下电就好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静电导致的飒

网友:
短接什么,没有看明白

网友:
短接主板放电,还是短接电池?

网友:
短接哪里?CMOS电池?

网友:
闪两下不正常吗?

网友:
hp闪二次bios故障,放电或刷bios

网友:
跟以前联想的一样,拆掉电池,长按开机键,放电是吧

网友:
可惜给你加你了分了

网友:
短接哪里 电池么?

网友:
哦 我想清楚了 短接公共点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我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我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
现在新款的笔记本 容易出这个问题 遇到几例了

网友:
楼主是短接哪里啊???

网友:
什么东西短接?19v对地短接吗,???

网友:
还没碰到,先收藏,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HP tpn-q132 图纸 DAOU93MB6D0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P机器现在少多了 。买的人少,

网友:
段哪里?没有说清楚把!

网友:
短哪里?没有说清楚吧!

网友:
还米碰到过。。

网友(2017-04-22):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单用电池后,电池没有电自动断电后出现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闪二次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