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找不到这个件能飞线吗

楼主(2014-03-20):
这个信号时控制3v  5v产生的,找不到这个件可以飞线解决吗

网友:
能23脚连接    57脚连接吗

网友A:
一般要找到最好哟.因为直接飞线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找到最好哟.因为直接飞线不大可能

是不是都是高电平啊

网友:
可以测试下,结果发上来哈

网友:
两个逻辑门哦飞线估计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只要1,2脚都为高电平,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5,6脚全部为高电平,3脚才为高电平。

网友:
是可以的,只要开启式一个信号,时序就不会错

网友:
最好别飞,搞不好就报销了

网友:
当然不能飞线,你都知道是时序

网友:
修好了没  等结果呢

网友:
还是去买个吧,又没多少钱,飞上了就怕出别的问题,最好别直飞......搞定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谢谢了,已解决,飞线后ok  其实一开始我就飞线,结果飞的地方看错了,后来发现接错了,改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1,2脚都为高电平,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5,6脚全部为高电平,3脚才为高电平。

谢谢,一开始飞错了,至于不开机,

网友:
找到最好 直接飞线风险高

网友:
好像不能飞线的。

网友:
没发出来事应为其他条件没满足 就算强行飞了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
飞线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IC起缓冲的作用,应急直连也可,1+2+7, 5+6+3. 但最好能找替换的,

网友:
飞线不行的啊!最好楼主找个替换的!毕竟按厂家的路子来走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