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CPU集成显卡过热自保护求思路

楼主(2014-03-20):
E40 Intel 独显
待机正常
一开机电流猛冲2A多然后掉电,此时CPU集成显卡非常烫
更换过CPU
集成显卡供电电压正常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该如何下手?
cpu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个机有好多铜管坏的

网友:
开机瞬间掉电,和铜管没关系

网友:
建议不是换个集成显卡供电芯片试试,你测的时候说不一定是集显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