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Z475 关机 灯还是亮的 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3-20):
谁知道Z475 关机 灯还是亮的 是什么故障,bios 已经刷过的

网友:
和 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重做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转换电路看看!~

网友:
显卡和桥都有可能

网友:
都有什么灯?要用电流表看,看关机后灯亮时电流多大,测哪个电压还有,相应的查找

网友:
风扇是转的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