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BIOS不能保存

楼主(2014-03-20):
松基865G7 能触发,无复位,上假负载,无时钟到CPU,查14.318有供电不起震,先换晶振,跑马,点亮,BIOS不能保存,跳线有3.3V电池电压3.3v,外围未找到问题,有时要几次才能点亮,换过IO ,刷过BIOS无果,点亮后正常使用,是南桥坏了吗?求助高手

网友:
搞下南桥试下

网友:
查IO的待机条件,最大可能是南桥到IO的线路有问题,可能是电容不良引起,若不会查,不妨把电容全换掉试下。。。。。。。。。。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你把电池的座清洗
一下

网友:
查查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