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4-03-20):
拿到一块N4110的主板,来的时候不通电
一般接不通电的裸板习惯性的先打阻止,公共点阻止正常
各电感阻止正常,把做好的带线的电源头焊上去,接电流表,待机0.01
待机正常,3V 5V待机电压正常,KBC_PWBTN#,有3.3V
外接开关键,按下开关有跳变,还是不开机
习惯性的重南桥出发,RTCVCC 正常  RTCRST 正常 RTC时钟正常
测PM_PWRBTN#没有跳变,看来得往回查了,EC没有动作

开始查EC条件,供电正常
EC复位正常,时钟由南桥发出,开机之后才有信号,以前测试过,这里可以暂时不管

看架构,EC外挂4Mbios,bios应该也参与触发

EC供电时钟正常,应该就可以读BIOS了,示波器测试SPI_CS#没有波形
在测量EC LID的时候发现LID只有1.09V,不太正常

LID_CLOSE#休眠信号经过100K电阻上拉正常应该为3.3V,休眠开关在另一个板子上,没有上板,应该就不是那个霍尔元件的问题了
测电阻阻值无异常,测LID_CLOSE#对地阻值725正常
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了1.EC本体坏
                                        2.PCB漏电导致与100K电阻分压了
                                        3.BIOS程序坏,导致EC GPIO定义错误

先从简单的来吧,刷BIOS无果,换EC无果,摘掉EC测量PCB阻值无穷大,PBC漏电排除
只能呼叫我们这的一个维修大佬了。  他拿起板子看了一会, 说有个片子鼓了个大泡(不得不说好眼力!),
让我摘了 。很明显是USB电压转换管,我摘得时候想没那么邪门 吧,就算这片子坏了,最多不上电,不应该EC不动作吧
没想到奇迹般上电了

这个片子只有4脚EN到EC,猜测应该是片子软穿,4脚本来是3.3V变成了5V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
摘掉片子后,EC读取bios正常,LID也正常为3.3V了,上电显示,修复完毕

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供大家参考,在常规思路上修不出来的机器,可能需要思想偏执,但细心是必须的,不喜勿喷,   希望大家给新手加点分吧, 3Q 外瑞玛驰。

网友:
顶一个吧,虽然不是楼主自己搞好的但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关键要心细,我要是早拿板子看看,也不至于兜了一大圈了..

网友:
很给力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
正在修进水的,没有15v

网友:
维修不细心的话要走些弯路,容易把人绕进去

网友(点评):
有些只是很简单的故障,往往习惯性的查条件什么的导致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我就不像你了,维修没有思路,只会修进水断线的,u口短路导致不开机的,电容击穿短路的,写的不错,比我强!

网友(点评):
思路什么的都是慢慢学的。 会修进水也不错了。 都是循循渐进的。

网友:
我都对着时序来,网上找不到时序就完蛋了

网友(点评):
那你断网的话怎么修机器 ?

网友A(2014-11-13):
你这个机器就是简单的USB短路,造成不开机, 思路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就是简单的USB短路,造成不开机, 思路是不错

好久的帖子了  怎么又挖出来了..    上次修G450   搞了半天是坏了个U口..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过程稍显繁琐,我们一般都是直切主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