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G41 跑2013

楼主(2014-03-20):
昂达主板,G41 跑2013 档这个代码,点开关针不能关机码还没跑完~刷了BIOS 网卡,声卡,串口都拆了,还是不行。求人帮忙呀,CPU和内存是好的!大概是什么地方,求修过的告诉下!!

网友A:
这种诊断卡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诊断卡怎么看啊

4位的,20就是在13前面的一个代码

网友:
可以换个io 查下关机电路

网友:
不能关机  !先换IO!北桥!南桥!加焊下

网友B:
秘集上写的是:  13  拆声卡,刷BIOS   这两种方法你好像都试过了,只能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秘集上写的是:  13  拆声卡,刷BIOS   这两种方法你好像都试过了,只能换个IO试试了。

IO也搞过了

网友:
换南桥,82801GB肯定就是它了,联想G31.G41的板子都是种 换南桥后正常

网友C:
这个代码我想有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代码我想有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呢?你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呢?你遇到过?

这个代码一般就两个问题,一是BIOS,二就是北桥缺一路供电。楼主BIOS已经刷过了,那就查一下北桥旁边的小电感,基本上都是掉件或电感碎了。这两个方面找不到问题,基本上就不用修了,很大可能北桥挂 了。

网友:
2013都过去了 大哥啊 啊

网友:
我以前是修昂达的,G41跑13,时钟是926 或者531的话我一般先把时钟换了。

网友E:
请换南桥 的32.768晶振。换后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换南桥 的32.768晶振。换后请回复

换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都换了那么多没好  我建议换个旧板子   也不贵   这边都是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代码一般就两个问题,一是BIOS,二就是北桥缺一路供电。楼主BIOS已经刷过了,那就查一下北桥旁边的小 ...

你遇到过的呀?后来就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