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7A主板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20):
K47A开机掉电  电流能上到1.35

网友:
测量有无缺电压,

网友A:
powergood 信号有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B:
言简意赅,你想得到神马?先干南桥?在干北桥?还是先刷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good 信号有问题导致的吧

有电压啊 3.3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言简意赅,你想得到神马?先干南桥?在干北桥?还是先刷给BIOS

言简意赅  你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