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关机不掉电

楼主(2014-03-20):
一个华硕机子A43S  板-号K43SD  第一次开机电流0。2---0。5--0。9--0。6---0。9---0。6来回跑,强关机再开,,0。2-0。5--0。89---1。2---1。5不显示,,,可以正常关机,,按键盘没反应。。。。。
做显卡BGA不行,,,
刷BIOS不行,,开机)0。2就掉电了,,,(BIOS参与开机,,————)再下BIOS再刷,,,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关机不掉电,,停在0。89A

再下BIOS刷,,还是一样,。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再做显卡OK

在这里问下大师一个问题,,,》》显卡可以正常显示,,为什么会关机不掉电,,是如何引起不掉电的????? k43sd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IO   pch  桥试过没

网友:
换南桥
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南桥?还有IO,这2个比较多

网友:
关不了机一般是由南桥引起的   你催一下试试嘛

网友:
EC 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你发的BIOS到底是K43SD 还A43SV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看,,你是来灌水的吧,,,A43S是机型,,板号是、K43SD

网友:
学习了。关不了机一般是由南桥引起的

网友:
        看看EC和南桥

网友:
路过······还在看看。

衡阳天河 -5 严禁灌水

网友:
k42jr 4.1的现象和你的一样。换了桥就不关机了。最后bios刷了好的

网友:
你有没有看贴啊,我已经修好了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只是想来讨论下,显卡是如何引起不关机的

网友:
我有一块,关机变重启,后换桥好了

网友:
刷BIOS啊 试试啊 好像联想很多机器这样的

网友(2014-07-11):
我的A43S是开机有的时间掉电   要是不掉电的时候怎么弄都不掉  要是掉电怎么弄都掉   时间不确定  搞不明白了

网友:
EC的问题多吧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2014-11-16):
是没焊好嘛 再焊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