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我的可调电源 最高只有0.9A了

楼主(2014-03-20):
我的30v 5A的可调电源 电流最高只有0.9A了咋回事啊
电源

网友:
会不会是调电流的按键坏了?

网友:
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应该调节旋转键坏了

网友:
这种电源 电位器出问的故障率很高

网友:
有2个电位器啊 都坏了吗

网友:
你们挑电流是咋调的 我是正负极短路 调电流的 我怀疑是不是这样弄坏了

网友(2014-05-07):
为什么要调电流呢?我一直都5A工作着啊

网友(2014-08-05):
有两个调节电流的变阻器,换个试试

网友(2015-03-28):
这个东西,一年左右一个。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6-03-24):
难道是3005典型通病机,,,电位器唯一的缺陷,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