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通病

楼主(2014-03-20):
我有两台B460都无CPU供电,芯片是62882,哪位大神帮帮忙,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
那就先换供电芯片试试呀

网友:
EC程序坏的好的吧

网友:
还有CPU供电上管

网友:
乌龟壳坏就是b460的通病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到时没遇到过

网友:
乌龟壳的是 B470  B460的是 无35V 刷EC BIOS

网友:
其他辅助供电都有了吗?通病就是cpu供电上管挂了

网友:
碰到过供电芯片烧坏的,U也挂了

网友:
通病就是换上下管,,,

网友:
铁壳是通病。哈哈

网友:
          换管,刷bios

网友:
cpu铁mos管坏吧。

网友:
那也不一定是是供电芯片坏吧

网友:
铁管子喜欢坏

网友:
这个机器这问题 老烧U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这就、本的CPU 也爱坏 我已经遇到2个了 不过不是单单就U坏

网友:
反正就是芯片,上下管,和U,最后是BIOS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EC程序爱坏  修到过一台无CPU供电的是乌龟壳坏了引起的

网友:
我有两台B460都无CPU供电,芯片是62882,哪位大神帮帮忙,解析一下,谢谢
无CPU供电

网友(2014-07-12):
铁管子你不知道吗?这板子送钱的

网友:
楼主最好提供一下就你这个故障所测试到的地方相关的数值,如果求简单在回贴中有很多通病,对着查查。

网友:
各条件都了后,PCH BIOS 要正常,桥要正常,才有CPU电压的。

网友:
biso 问题多

网友:
这种欢乐管子要刷BIOS

网友:
不行就换芯片哈

网友:
应该就行了吧 呵呵

网友:
都说是铁乌龟的问题 哈哈 一般换了 就好 但就有点不好换 、

网友:
CPU铁壳上管

网友:
cpu供电的上管

网友:
供电一般都是CPU上管烧了引起IC也一起烧的,一般把这两个换了基本就好了修了不下十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