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GA-EP43-US3l掉电在重启反复修复

楼主(2014-03-20):
今天客户拿来一张GA-EP43-US3l的板子 通电测试主板通电就掉电等1S又自动重启反复如此.插上诊断卡不跑马,复位灯不长亮 。检查主板上的内存 南桥 北桥 CPU 各个供电正常。苦恼了是什么问题呢?想了一下反复重启可能是时钟没有起震 表笔测得3.3V 宁一端2V 不正常 用风枪吹了一下上电板子居然跑马了。去在废板子上找了一个14.3M  ICS芯片型号9LPRS914EKLF 换上此板成功修复。

网友:
不错,这种板子光坏那儿。。。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到的板子,坏时钟芯片的不多啊

网友:
这算不得什么通病,技嘉华硕之类的板子,有点问题就会掉电或重启

网友:
刚修一块也是该芯片坏。当初故障为不能触,测RTC跳帽无电压。

网友:
确实不是通病,技嘉的通病是BIOS,不过跟这种现象,有点类似,反复掉电重启,基本都是BIOS损坏了。

网友(2014-07-05):
这款板子掉电重启,除了BIOS坏还有时钟坏。座子接触不良一般还会有哪些问题啊,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情况下还要查哪里啊。

网友:
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跑到了C1就重起了,加热南桥双可以正常使用了,但进系统重起又不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技嘉的很多板都是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技嘉的通病是BIOS,华硕的南桥旁822排阻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  过来   谢谢老师傅给的经验

网友:
原来这个板也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