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40不显故障求教

楼主(2014-03-20):
故障不显示, 测得核心,显存,3.3V. 5V等都正常,打值金手指正常,时钟复位正常, RGB正常,

只有测量H.V时,接口的行同步进来接了一个白色耦合电容,此电容用万用表夹住测量显示为2, 万用表误差2,

另外场同步中,也有此电容,测量数值为3,还有1欧的值

显卡中很多值都很小,以前也没接触过,请大家帮忙看看了

网友(点评):
行场信号要么直接送接口,要么经门电路整形后送接口,没见过还要接什么电容的。再说白色的电感有,没见过白色的电容。你看清楚喽,是并联还是串联接法?

网友(点评):
你测量的这些结果正常,并不代表显卡一定会亮。不显示的故障可能原因太多,不是那么简单的。单说供电,就远不止你说的这几个,还有DAC、PLL、PCIE等等,有一个不对显卡也不会亮。

网友:
这个。。。还真不晓得哇,同求高手解答之

网友A:
rgb 对地质是否都正常 主芯片供电一般1v左右 显存一般1.5到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 对地质是否都正常 主芯片供电一般1v左右 显存一般1.5到2v

对的啊,RGB 70左右 核心 1.1   显存 1.8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帮帮忙啊

网友:
还可以测转换出来的5v 。3.3v 晶振是否起振  仔细看有没有掉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