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用半小时就掉电关机

楼主(2014-03-20):
联想E40开机用半小时,自动关机,接着开机,正常用半小时又是如此,再如此。排除系统,硬盘,温度,也还原过bios,也刷过bios,求高手解答,急急急

网友:
没换个u试试   内存     桥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E40显卡问题多

网友A:
在尝试刷EC和南桥的BIOS,百分之九十九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导管爱坏吗

网友:
bios问题 绝对的 论坛有这BIOS 转医这个的

网友:
感觉也是bios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尝试刷EC和南桥的BIOS,百分之九十九可以解决问题。

刷了,还是那样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上次有个就是一样,什么都搞了,还是不行,蛋疼的很,直接换板了